[求助] 求助CPPLLsimulink建模如何加入噪声

楼主(2019-10-24):
请问有没有前辈有CPPLL的simulink的噪声模型,最近在学习锁相环,但是实际噪声加入没有多少头绪,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可以用 simulink 里的 band limited white noise。 具体用多大,需要计算

楼主:
谢谢分享,我先试下

网友A(2020-05-06):
我是用VCO自带的加相噪模块,但是测出来的跟自己加的噪声有差距,可以私聊讨论一下吗?我卡这里好久了

楼主(2020-06-16):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VCO自带的加相噪模块,但是测出来的跟自己加的噪声有差距,可以私聊讨论一下吗?我卡这里好久了 ...

我现在只是换了别的工具分析噪声了

网友(2020-09-18):
simulink中phase noise模块如何使用,老是报错,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