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提取版图中用到的所有layer name?

楼主(2019-10-24):
做工艺转换,需要些layermap,要把旧版版图中所有用到的层次都写进去。
我想写一个skill脚本提取版图中用到的所有层次,然后输出layer name到一个文件。
但是我想到的用~>提取layer name的方式都是以抓取到的cell作为一个整体来提取的。
比如用
cv=geGetSelSet()  ;抓取layout中selected的目标
layername=cv~>cellName
println("%L" layername)

这样如果抓取了一个mos,那么输出的是mos的mode,比如p18_ckt

而mos是没有layer属性的。

我希望能在版图中以flat的形式抓取。

之前看到别人的帖子,说在PIPO.LOG中可以看到,我这里是streamout.log,我看了里面没有layer name呀。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IC61版本

网友A:
如果是的话,你就在stream out界面点击show options,然后在summary file那一栏填写一个文件路径,然后translate,ok了打开summary file文件,拉到底部就能看到层次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的话,你就在stream out界面点击show options,然后在summary file那一栏填写一个文件路径,然后tran ...

感谢!!可以看到layer name了。只是没有label的layer,不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
那你得查一下你的label layer是否是techfile支持的

网友:
如果是单一层
cv~>shapes~>lpp
如果有cell有下一层,假如有个cell 是A
A~>master~>shapes~>lpp

如果是从TOP 版图往下看,通过skill程序实现的话,那么会有很多层级的,就是hierarchy
那么这个skill需用用递归的形式来写,要一层一层往下走
具体怎么搞自己研究吧,很简单

网友(2024-11-15):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的话,你就在stream out界面点击show options,然后在summary file那一栏填写一个文件路径,然后tran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