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WM调速、调光、调色温调试平台及方案GM9000

楼主(2019-10-24):
功能
此平台可以实现调速调光调色温功能,配合三个不同的模块,可以实现不同的接口和不同的功能。
硬件
调试平台、GP9303模块、GP9301模块、GP9305模块
使用说明
1、 输入电源8-40V
2、 将J1~J5 5个跳帽接到相应的位置。
3、 跳帽连接方法:
4、 GP9303方案:J1、J3、J5闭合,J2、J4断开
5、 GP9301方案:J1、J3闭合,J2、J4、J5断开
6、 GP9305方案:J2、J4、J5闭合,J1、J3断开
7、 根据需要将输出的三根线接到负载上面
-电机驱动:VCC和PWM_D接直流电机两端
-调光驱动:VCC和PWM_D接LED灯串两端
-调色驱动:VCC接双色LED的正极,PWM_DPWMB_D分别接两色LED的负极。
8、 旋转电位器旋钮,就可以在VIN上施加相应的电压,从而实现PWM调节。
模块电路图

模块实物图(大电流)

模块实物图(小电流)

外观尺寸

网友(2020-12-01):
模块样品 怎么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