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nnovus 如何进行partition 划分?

楼主(2019-10-24):
要求在一个core中做出6个partition,每个partition内不超过60k个门。可现在顶层模块下面有70多个例化的module。我的问题是 1,怎么做才能将多个例化module放在同一个partition中? 2.innovus中的fence,partition,blackbox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partition 和 blackbox都可以做hierarchy设计?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先创建一个group,将一部分inst加入到group中,再对这一部分进行partiti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先创建一个group,将一部分inst加入到group中,再对这一部分进行partition ...

请问这个创建group是在后端中创建的吗,还是说在综合的时候就要先将这部分inst加入到grou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创建group是在后端中创建的吗,还是说在综合的时候就要先将这部分inst加入到group呢? ...

我是在Innovus中再做的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group之后是如何partition呀?之后怎么怎么把他们和在一起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group之后是如何partition呀?之后怎么怎么把他们和在一起呢?谢谢~ ...

从group创建partition:createFence  definePartition createPtnCut

切割partition时:partition savePartition
拼接用assembleDesign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group创建partition:createFence  definePartition createPtnCut

切割partition时:partition saveP ...

谢谢楼主。但是我现在在definePartition的hinst name总是出错。如果是从命令框specify partition进入的时候,hist name 和partition name不会定义。

**ERROR: (IMPPTN-676): Partition cannot be created because Hierarchical Instance [partition 1]  not found in the design. Specify correct name and run the command again.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group创建partition:createFence  definePartition createPtnCut

切割partition时:partition saveP ...

谢谢楼主。但是我现在在definePartition的hinst name总是出错。如果是从命令框specify partition进入的时候,hist name 和partition name不会定义。
产生group :addInstToInstGroup partition_ 1 {gen_ tdsp[23] .TDSP_ CORE_ INST_ 0 TDSP_ CORE_ INST_ in RESULTS CONV INST j  gen_ tdsp[24] .TDSP_ CORE INST 0 TDSP_ CORE INST out gen_ tdsp [25] . TDSP_ CORE_ INST_ 0 }
innovus 23> createFence partition_1  130 130 500 500
innovus 24> definePartition - hinst partition_ 1 -coreSpacing 0.0 0.0 0.0 0.0 -minPitchLeft 2 -minPitchRight 2 -minPitchTop 2 -minPitchBottom 2 - reservedLayer {1 2 34 5 6} - pinLayerTop {2 4 6} -pinLayerLeft {3 5} -pinLayerBottom {2 4 6} - pinLayerRight {3 5} - routingHalo 0.0 - routingHaloTopLayer 6 - routingHaloBottomLayer 1 - placementHalo 0.0 0.0 0.0 0.0
**ERROR: (IMPPTN-676): Partition cannot be created because Hierarchical Instance [partition 1]  not found in the design. Specify correct name and run the command aga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但是我现在在definePartition的hinst name总是出错。如果是从命令框specify partiti ...

这个问题我也没法解决。我试了好多次,发现innovus只能将1个inst做成1个partition,不能将整个inst group做成一个partition,所以可以考虑在综合工具里对inst进行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