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rebondBGA封装的设计和工艺流程

楼主(2019-10-24):
WBBGA封装的芯片是怎样和基板连接的,芯片正下方的基板绕线如何进行?

网友A(2020-01-29):
芯片上的Pad通过Bonding线打到基板表层的开窗上,也就是Finger,然后从Finger上引出Trace在基板表层走线,通过Via引到底层的Ball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的Pad通过Bonding线打到基板表层的开窗上,也就是Finger,然后从Finger上引出Trace在基板表层走线, ...

那么位于芯片正下方的基板可以走线么?

网友(2023-12-15):
可以近似看成多层的框架,Finger是自由排布的inner lead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位于芯片正下方的基板可以走线么?

可以的,不过芯片下方一般铺铜皮设置为GND,利于散热,减短地回流路径

网友:
自己解答一下吧,问过了工厂的大佬,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看芯片功能,如果是数字的话芯片下方可以走线;二是看是否有散热需求,如果有的话要考虑散热方案,尽量避开走线;三是如果用非导电胶的话那不会影响走线,如果是导电胶的话要避开下方线路,并且下方油墨不是全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