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假各位朋友一个skills问题

楼主(2019-10-24):
我想把版图中所有MOS管的l值赋给w,然后保存下来。但是写的好像不对,实现不了,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我感觉你这脚本有很多问题,我也是刚自学没几天。我感觉可以这样写:
procedure(change()
let(( cv objlist)
cv=geGetEditCellView()
objlist=geGetSelSet(cv)
foreach(one objlist
one~>Wfg=one~>l
);foreach
);let
);proc
其中的Wfg是我做实验用的工艺库对mos的width的cdf name。你可以选中mos,Q,在parameter菜单下面有个display CDF parameter name 哪里看到mos的各种属性的name,然后直接用~>提取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这脚本有很多问题,我也是刚自学没几天。我感觉可以这样写:
procedure(change()
let(( cv objlist ...

谢谢。请问这个one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这个one是什么作用呢?

one是foreach的第一个参数,这个随便给的,而且不用let进行局部变量定义就可以用
比如
foreach(obj objlist
****
)
这时的obj就是从objlist中挨个提取。如果objlist是3个mos,那么obj就是挨个mos的提取,然后执行***所写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e是foreach的第一个参数,这个随便给的,而且不用let进行局部变量定义就可以用
比如
foreach(obj objli ...

谢谢您的指导!如果我想层次化修改又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如果我想层次化修改又该如何操作呢?

层次化还不会哟,这里有个大佬会,在另一个帖子上提过,但没写出来,只说很简单。。。

网友(2019-11-28):
层次就用递归实现

网友:
基础打牢 多看看语法

Cadence skill语言简介.pdf

Skill Language User Guid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