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共源极放大电路增益为负值【已解决】

楼主(2019-10-24):
电路很简单,如下图所示,仿真出来的结果,负值我能够理解,但是它绝对值没有变成0,而是绝对值越来越大,怎么去理解?和sansen书上画的不一样啊。

网友:
没看出和sansen书上有啥不一样

网友:
哥哥,你脑子里对负值的理解是错的哦。因为取对数的话不会有反向放大那个负号的。取dB 是负的话说明原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正数,所以高频下增益会越来越低,你就会看到绝对值越来越远离0了。这个电路真正的问题是你不能使用理想电流源来做load。因为理想电流源的阻抗是无穷大的,这样计算下来的增益是无穷大。仿真结果是不可信的。你应该用一个真实的电流源或者电阻负载,这样就可以得到和shus 一样的图形。

网友A:
你的问题是直流偏置都没给对,sansen书上明确说了,vdsat给200mV左右,你超太多了,需要增大宽长比。
vds只有13mV,管子明显进线性区了,增益肯定是很小的了。负载给电流源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是直流偏置都没给对,sansen书上明确说了,vdsat给200mV左右,你超太多了,需要增大宽长比。
vds只 ...

嗯,后来我就发现了是这个问题了,直流工作点没做好,谢谢大神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是直流偏置都没给对,sansen书上明确说了,vdsat给200mV左右,你超太多了,需要增大宽长比。
vds只 ...

谢谢指导。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