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cadence ic软件的版图设计

楼主(2019-10-24):
在calibre的DRC检查中出现could not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calibre  interactive  onsocket  localhost 7000错误,然后就drc检查不了,跳出一个空白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calibre license中的host ID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 license中的host ID有问题

您好,host ID应该怎么改,还有calibre的安装目录一般在哪里?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host ID应该怎么改,还有calibre的安装目录一般在哪里?谢谢指导

查看calibre的license里面的host ID是多少路径看个人设置了  你可find命令查找一下calibre文件夹
然后将虚拟机的MAC地址改成与license 里面的host ID一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