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D波形问题

楼主(2019-10-25):
这是参考频率ref大于反馈频率fdbk,经过PFD比较后的输出波形,但感觉有点不对劲啊,有大佬讲一下吗,感谢!

楼主:
DN为什么会有输出呢,搞不懂啊

网友(2019-12-23):
如果你的是PFD的话 那就是鉴频鉴相器
现在是鉴频操作 参考频率和反馈频率不同 输出就是UP和DN信号都存在 用来开启电荷泵调整控制电压的
如果是相位不同而频率相同的情况下就进行鉴相操作 比如参考相位超前时 DN信号才会是一段很窄的脉冲(锁定时UP和DN要保持很窄的脉宽来消除死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