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的时序仿真(后仿真)真的有必要吗?

楼主(2019-10-25):
对FPGA来说,我觉得布局布线后直接看时序报告是否有时序违例就好了,时序仿真真的有必要去做吗?

网友:
至少很多年前我做FPGA的时候后仿真是必须的,还是会发现很多问题

网友A:
个人理解,如果是ASIC的话可能还有必要,纯粹FPGA开发的话,做了这么多年还没见过有人做后仿真

网友:
跨时钟域问题通过时序报告是看不出来,需要后仿

网友:
一般不需要, fpga 直接测试行了, 一般检测下时序报告有没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我通常是直接測試,有問題再說。

网友B:
确实最近几年没怎么听说做FPGA的后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最近几年没怎么听说做FPGA的后仿

为什么不需要后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需要后防?

我不是说不需要,只是就自己所在环境,没有听说开发FPGA版本的人去搞后仿真而已。也许有些专门做FPGA产品的公司还会保留这种传统,很早以前业界就流传FPGA后仿是鸡肋的说法了吧。

网友:
很多flip-flop/net 在 FPGA synthesis 後時會不見, 或者inverted. 增加post-sim debug困難度.
所以,很多人就不做了.
可能,重新修改RTL, 還比較快.

网友(2021-11-02):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如果是ASIC的话可能还有必要,纯粹FPGA开发的话,做了这么多年还没见过有人做后仿真 ...

确实,可能我做的设计都比较小。功能仿真正确,看下有没有时序违例,然后直接上板,都是这样搞得

网友:
就看你是走ASIC flow還是走FPGA flow了...
ASIC flow的tool 很多..而且所用的cell 大都性能比較好....都會再做post sim check function 還有 timing ...
FPGA flow應為最後都是用所要program的FPGA廠商所提供的tool(VIVADO/Quartus ...)...而且FPGA裡的cell logic每間都不同...所以在FPGA上面大都會跳過post sim....因為FPGA  synthesis tool跟真正ASIC所能提供的功能服務還是有段差距 ....
所以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网友:
我也没做过后仿真,一般只做rtl仿真

网友:
功能仿真OK + 正确的时序约束 + 时序收敛,基本上上板后不会有大问题。后面基本可能就是与硬件相关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作为后仿有效性的一个很好的案例:计数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突变跳转的情况?强调这个只是后仿有效性体现的原因是:这种简单的组合逻辑的竞争冒险问题,如果不通过设计习惯在RTL设计阶段避免,而通过后仿调试,那FPGA逻辑设计没法干。

网友D:
FPGA flow:

后仿真的意义,在于能够覆盖工具优化、place & route的结果,一般在小规模的FPGA里会去做。
大规模逻辑(FPGA)后仿效率低下,一般只要求功能仿真覆盖。具备逻辑和时序的设计经验、良好的RTL coding style,能保证经过P & R后不会让工具错误“翻译”自己的RTL。逻辑是设计出来的,不是仿真或者debug出来的。

eg.华为的大规模逻辑部门,就基本不做后仿。

网友:
引用 网友D:
FPGA flow:

后仿真的意义,在于能够覆盖工具优化、place & route的结果,一般在小规模的FPGA里会去做。

太真实了。FPGA flow 大概38万门,做后仿跑了5个小时都没影,直接放弃了。有那个时间我不如直接上板测试了。

网友(2022-06-17):
我最近写了一个简单的算法,在quartus上功能仿真和时序仿真都没问题。但是在vivado上功能仿真正常,时序仿真有问题。我仿真的方式是读入一个数据文件1,然后把计算出的数据写入一个数据文件2,把数据文件2和正确的数据文件进行对比。我也不清楚到底算法正不正确,暂时没有板子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