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确定一个芯片是ss/tt/ff?

楼主(2019-10-25):
手上有个芯片,但不知如何确定其process corner,请问该怎么判断了?

网友:
只有一顆,有代表性嗎?

网友:
调整温度,看看他的电压变化曲线。不过要有对应芯片的工艺库标准单元图来比较才知道。这个需要有调压芯片的环境才行。

网友:
和标准的作比较,但是往往你很难挑到的,大部分都是TT Corner.何况只有一颗.

网友:
很難去定義一個晶片在哪個corner 因為如果晶片夠大的話是有可能包含所有corne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