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确定一个芯片是ss/tt/ff?

楼主(2019-10-25):
手上有个芯片,但不知如何确定其process corner,请问该怎么判断了?
PAD上的VDDIO参数也不相同,那么也表示Vih 的max值也不相同吗?

网友:
生产时工艺厂会告诉你这个信息。如果你是想检测的话,需要process sensor电路,做在芯片内检测corner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