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各位大佬,iso-ring,ptap/ntap和Guardring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9-10-25):
求问各自的定义和用法

网友(2021-03-09):
有大神指点吗?

网友:
  这。。。论坛能自己查到的吧

网友:
我理解的P/N TAP和Guardring的区别是:TAP和GR本质都是一样的,提供衬底电位,只不过形状不同,TAP是拉一条,GR是一个封闭(半封闭)的圈

网友(2024-06-19):
iso-ring其实就是隔离环,但是这个结构比ptap/ntap要深,ptap/ntap如楼上所说跟GR一样,也可以在design手册里面查看iso器件的结构,小白理解,望大神纠正

网友:
1.iso-ring 在BCD工艺中遇到过。
2.在SMIC40nm的文档中,要看管子的耐压值吧。
如果耐压值是5V,定义的是tap,就是MOS的Buck端。
如果耐压值是1.1V,2.5V,定义的是:*+ pickup AA:也就是这类MOS的Buck端。
3.guardring:我理解的:首先封闭,AA不是断开的,这个华虹95nm里有介绍。

网友(2024-10-10):
个人浅显的理解,ISO ring是隔离出一块干净的PSUB,ptap\ntap就是提供衬底电位,guardring就是隔离noise用的。还请各位大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