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terface里面定义了wire类型变量,在driver里面如何赋值?

楼主(2019-10-25):
interface里面定义了wire类型变量,在driver里面赋值为 c_vif.RD_n  = 1'b0;  结果报错 Usage of 'c_vif.RD_n' inconsistent with 'net' object.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为啥不定义logic

网友B:
assign c_vif.RD_n  = 1'b0;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sign c_vif.RD_n  = 1'b0;

试过了,报错说 通过虚拟接口访问的变量不能用于连续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定义logic

因为DUT对应的口是inout型的,interface要用wire才能连接

网友C:
如果要在进程里面只能force了,否则你就要把inout解析成三态两个脚in和ou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在进程里面只能force了,否则你就要把inout解析成三态两个脚in和out。

force的话 要怎么写呢?

网友C:
force xxx.xxx.xxx.a = valu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force xxx.xxx.xxx.a = valule;

还是报错   :Variables accessed through virtual interface cannot be used in continuous assignments

楼主:
你们就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D:
assign  a_if.sda_out= a_if.sda_output ? sda : 1'bz;

assign  sda= (a_if.sda_output == 0) ?a_if.sda_in:1'bz;

如上就是 三态门 实现的 sda 接口的inout  ;  在interface中 加一个 sda_output  控制信号

网友:
你force语句加的地方估计不对,或者可以参考诸葛的分拆inout方法。另外,你要force wire,不要force inout,不过其实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assign  a_if.sda_out= a_if.sda_output ? sda : 1'bz;

assign  sda= (a_if.sda_output == 0) ?a_if.sda_i ...

   assign  c_vif.DATA  = c_vif.HBG_m_n? 1:'bz;
还是报错:
通过虚拟接口访问的变量不能用于连续分配

网友E:
不能用force, 试试下面的例子

interface dut_if(input logic clk);
        parameter hold_time   =3;  // 3ns
        parameter setup_time  = 5;
        wire[31:0] data;
        logic[31:0] address;
        logic rd, wr;
        clocking driver_cb @(posedge clk);
                default input #setup_time output #hold_time;
                output address;
                output rd, wr;
                inout data;
        endclocking
        modport dut_mp(inout data, input clk, rd, wr, address);
        modport driver_mp(clocking driver_cb);
endinterface : dut_if

class driver;
        virtual interface dut_if.driver_mp v_if;
        transaction tx        =new();
        // driver
        task automatic drive();
                if(!randomize(tx))  $error("randomization failure");
                @ (v_if.driver_cb) begin
                        if(!randomize(tx))  $error("randomization failure");
                        v_if.driver_cb.rd                                  <= tx.rd;
                        v_if.driver_cb.wr                                  <= tx.wr;
                        v_if.driver_cb.address                             <= tx.address;
                        if(tx.wr)  v_if.driver_cb.data  <= tx.data_dr;
                        else  v_if.driver_cb.data  <=  'hZ;
                end
        endtask : drive
endclass : d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用force, 试试下面的例子

interface dut_if(input logic clk);

好的 谢谢。 现在编译通过了,但是运行报错了。
# ** Fatal: (SIGSEGV) Bad handle or reference.
#    Time: 100515 ns  Iteration: 1  Process: /uvm_pkg::uvm_task_phase::execute/#FORK#137(#ublk#215181159#137)_4f613d82 File: cluster_slave_monitor.sv
# Fatal error in Task demo_top_sv_unit/cluster_slave_monitor::collect_one_pkt at cluster_slave_monitor.sv line 60
#
# HDL call sequence:
# Stopped at cluster_slave_monitor.sv 60 Task demo_top_sv_unit/cluster_slave_monitor::collect_one_pkt
# called from  cluster_slave_monitor.sv 35 Task demo_top_sv_unit/cluster_slave_monitor::run_phase
# called from  E:/questasim/win64/../verilog_src/uvm-1.1d/src/base/uvm_common_phases.svh 245 Task uvm_pkg/uvm_run_phase::exec_task
# called from  E:/questasim/win64/../verilog_src/uvm-1.1d/src/base/uvm_task_phase.svh 150 Function uvm_pkg/uvm_task_phase::execute

58        if(c_vif.BMS_n == 1'b0)begin
59        @(posedge c_vif.AXI_ACLK);
60        mom_vif.cb.ACK <= (c_vif.BMS_n == 1'b0)?1:'bz;
61        c_tr.option = BOOT_EPROM;
62        `uvm_info(get_type_name(), "begin to collect_BOOT_EPROM:", UVM_LOW)
63        end

网友:
在tb用个中间信号转换

楼主(2019-12-20):
引用 网友E:
不能用force, 试试下面的例子

interface dut_if(input logic clk);

平台连接dut的部分是不是要dut_mp来连接?

网友:
三态门拆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