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沟道热噪声系数怎么仿真

楼主(2019-10-26):
如题,请教大家一下,cadence如何仿真,想得到tsmc18工艺的mos管的不同沟道长度下的gama大小?

网友A:
给一个合理的工作点(饱和区),跑dc和noise,dc看gm,noise看drain噪声电流。
之后通过公式反推gam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一个合理的工作点(饱和区),跑dc和noise,dc看gm,noise看drain噪声电流。
之后通过公式反推gamma。 ...

多谢指点!

楼主(2020-07-12):
引用 网友B:
http://bbs.eetop.cn/thread-633671-1-1.html

网友(2021-07-22):
引用 网友A:
给一个合理的工作点(饱和区),跑dc和noise,dc看gm,noise看drain噪声电流。
之后通过公式反推gamma。 ...

确实可以;

网友C(2021-11-23):
引用 网友A:
给一个合理的工作点(饱和区),跑dc和noise,dc看gm,noise看drain噪声电流。
之后通过公式反推gamma。 ...

大佬,请问你是咋设置的,我照这样设置,算出来的gamma数量级都到10的9次方

网友(2022-07-29):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你是咋设置的,我照这样设置,算出来的gamma数量级都到10的9次方
...

我想知道是哪个公式算γ

网友(2022-09-27):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你是咋设置的,我照这样设置,算出来的gamma数量级都到10的9次方
...

高频的噪声也就是热噪声的值变化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