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skill脚本批量替换layout中的device的lib和cellname

楼主(2019-10-26):
版图换工艺,将smic28改到tsmc28。两个pdk lib都写在一个cds.lib。
希望能写出一个脚本做device的批量替换,
这里要注意,两种工艺的mos cellname是不同的。
比如要将smic28 p18_ckt 替换成 tsmc28 pch_25_mac

我用下面的脚本可以只替换cellname,但是要同时替换libname和cellname
应该不能实现。因为两个工艺库中的mos libname 和 cellname都不相同。

procedure(replacemos()
let((cv inst)
when(geGetEditCellView()~>mode=="a"
cv=geGetEditCellView()
foreach(inst cv~>instances
if((inst~>cellName=="pch_25_mac") then
leReplaceAnyInstMaster(inst nil "pch_25od33_mac" nil)
);if
);foreach
);when
);let
);proc

网友:
再判断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样替换会不会有风险,两种pdk的参数名都不一样,只替换libname和cellname,其他属性怎么办?正常操作是cellview界面删掉旧的调用新的,参数会跟随libname和cellname一起变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那个脚本没弄出来,最后还是用的layer 替换,会出现大量的drc,再修drc。不过那个case还没开始做

网友:
在替换的过程中,同时修改触发CDF参数和替换器件。

网友:
请问一下如何将schematic的库和cellname改变呢
例如将a库中cellname为n_a改为b库中n_b
同时请教一下skill的学习资料在哪了可以找到。

网友A:
leReplaceAnyInstMaster(inst “yourLibName” "pch_25od33_mac" nil)

楼主(2019-11-25):
引用 网友A:
leReplaceAnyInstMaster(inst “yourLibName” "pch_25od33_mac" nil)

已测试,可行。只不过替换之后width可以保持不变,length变了,变为当前type的mos的min length。应该还需要再obj~>length=*   赋值一次。
其他cdf属性也不同,比如mos两侧的dummy poly的size,这些都要再赋值一次,具体还没弄。因为这个case是明年的项目,到时要是我负责的话,我就写一个完整版的skill脚本。现在没时间去慢慢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测试,可行。只不过替换之后width可以保持不变,length变了,变为当前type的mos的min length。应该还需 ...

本来就工艺不一样 cdf不一样 你改了肯定要重新赋值一次的 等同于callback了

网友(2020-07-28):
替换label的语句怎么写?

网友:
如果真的能这么简单替换就好了。
之前layout的migration 都很麻烦,基本是抓取原来的layout信息再 调用新的工艺库重画一遍。

网友(2020-09-09):
我觉得是可以做到替换工艺脚本的
只要获取一下原来的器件的数据 再给换掉的器件赋值并callback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1-04-06):
请教一下,
1.如何去抓取到换掉的器件的信息,用leReplaceAnyInstMaster函数的话?
2.给换掉的器件直接赋值会直接改变器件的参数值,PDKcdf没有自带callback函数的情况下?
3,如果需要callback,怎样去callback呢?是类似 w=inst~>w,inst~>w=w?

网友B(2022-01-20):
请教一下,这个怎么透到底层?我想从顶层到底层更换lib

网友(2022-03-18):
怎么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不同层的cell替换呢?谢谢!

网友C(2022-06-07):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怎么透到底层?我想从顶层到底层更换lib

foreach(lib lib_list
        lib_id = ddGetObj(lib)
        cellname_list = lib_id~>cells~>name
        foreach(cellname cellname_list
                cv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name "schematic" "" "r")
                instList = setof(all_inst   cv~>instances member(all_inst~>libName old_lib))
                dbReopen(cv "a")
                foreach(inst instList
                        case(inst~>libName
                                ("old_lib"
                                        leReplaceAnyInstMaster(inst "new_lib" inst~>cellName inst~>viewName))
                        );case
                );foreach
        schCheck(cv)
        dbSave(cv)
        dbClose(cv)
        );foreach
);foreach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foreach(lib lib_list
        lib_id = ddGetObj(lib)
        cellname_list = lib_id~>cells~>name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