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怎么配置扫描链?

楼主(2019-10-26):
在placeDesign的时候,报如下的错误,这是不是由于扫描链没有配置所致?请问如何配置扫描链?
**ERROR: (IMPSP-9099):        Scan chains exist in this design but are not defined for 54.84% flops. Placement and timing QoR can be severely impacted in this case!
It is highly recommend to define scan chains either through input scan def (preferred) or specifyScanChain.

网友:
你可以试试 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ignore_scain false

网友A:
不做scan re-order的话可以不管这个error,对后续没影响的。
要严谨一点的话,问DFT前端要一个scan def,innovus就可以做scan reord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做scan re-order的话可以不管这个error,对后续没影响的。
要严谨一点的话,问DFT前端要一个scan def,in ...

什么命令参数可以忽略上面的错误,执行placeDesign有上面的错误,整个place都没有成功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帮助。

网友(2020-09-23):
楼主怎么解决的呀,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1-01-24):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B(2021-03-26):
set spgFatalError9099 0
用这个命令把error置零就能继续下一步,但是error还是存在的

网友B:
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exp_allow_missing_scan_chain true
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ignore_scan true
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reorder_scan false
设上这三个就不需要scandef也能跑place了

网友(2021-12-03):
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ignore_scain false 确实可以跑 ,但是按字面意思 应该设成true才对啊

网友(2022-08-02):
引用 网友B:
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exp_allow_missing_scan_chain true
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ignore_scan  ...

学习了

网友(2022-10-16):
引用 网友B:
set spgFatalError9099 0
用这个命令把error置零就能继续下一步,但是error还是存在的 ...

强啊,十分十分感谢提供的代码,解决了我的大问题。我还没入行,在试着跑网上破解的innovus,不是你这个代码就在place这里卡住了

网友C(2023-02-03):
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ignore_scan false
之后跑报错【IMPSP-9100】Scan chains exist in this design but are not defined for 99.63% flops and -place_global_ignore_scan is set to false. Placement and timing QoR can be severely impacted in this case!
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reorder_scan false了也没用,20.1版好像没有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exp_allow_missing_scan_chain true这个命令set spgFatalError9099 0这个跑起来了
另外想问问怎么导入scan.def啊

网友(2023-11-07):
引用 网友C:
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ignore_scan false
之后跑报错【IMPSP-9100】Scan chains exist in this desig ...

defIn -scanChain <filename>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B:
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exp_allow_missing_scan_chain true
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ignore_scan  ...

感谢感谢,非常有实用的命令,学习了

网友(2024-10-31):
引用 网友B:
set spgFatalError9099 0
用这个命令把error置零就能继续下一步,但是error还是存在的 ...

太棒了

网友(2025-06-08):
引用 网友B:
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exp_allow_missing_scan_chain true
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ignore_scan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