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monitor监测问题

楼主(2019-10-26):
请问一下uvm中,monitor如何监测driver输出到dut的值?
由于monitor什么时候监测dut输出的值需要根据driver输入的值来判断
我试了interface.driverclock.xx ==1 报错
或者大家有什么方法吗?谢谢

网友A:
driver的输入值,其实就是DUT的输入,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取DUT的输入呢?driver和monitor都能看到的,当然了,继承性就比较差了。

网友:
一个完好的环境上,driver发数据的同事,同一个agent下 的monitor会检测 driver 发送的数据 ,以便送入 checker 作为发送的 数据 ;

interface.driverclock.xx ==1      两个== 是判断语句吧

网友(点评):
对的,我就是想判断当这个值等于1的时候开始监测输出的一个信号,因为它是0的时候和1的时候monitor监测的那个信号是不一样的

网友B:
两点,1.monitor 有input monitor和output monitor两个。
2.monitor检测不需要依据driver的情况,它是比较客观的东西,我们检测不能报喜不报忧对不对。至于解析,你可以根据场景的不同有不同的解析,但是检测就是客观的。有啥就记录下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iver的输入值,其实就是DUT的输入,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取DUT的输入呢?driver和monitor都能看到的,当然了 ...

我试过用monitor读取interface上输出的值,但是vcs会报错。我现在在driver和monitor加了port来传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点,1.monitor 有input monitor和output monitor两个。
2.monitor检测不需要依据driver的情况,它是比较 ...

两者具体有什么区别吗?output monitor可以做到监测driver输出到dut的值吗?还有就是这个output monitor是在agent 的is_active等于UVM_ACTIVE下create的吗?谢谢您

网友:
首先,应该定位下你这个报错的原因:
1.是interface没传进去
2.是普通的语法错误

其次,尽量不要把driver的数通过port给monitor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用monitor读取interface上输出的值,但是vcs会报错。我现在在driver和monitor加了port来传过去了
...

我的意思是直接拿DUT的信号,不要interface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者具体有什么区别吗?output monitor可以做到监测driver输出到dut的值吗?还有就是这个output monitor ...

output monitor 监测,打包送到scoreboard中去,input monitor监测输入 发送给coverage和scoreboard中去。一般monitor不管active还是passive都应该有的,至于input monitor,可能偷懒直接不写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monitor input检测就是模拟dut的采样,协议规定dut怎么从interface采样的,input monitor 怎么采样。

网友(2021-10-27):
我的理解是monitor本身就是监测总线上的数据的,只要总线上的数据有变化它就会自动采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