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7 中ADE XL 怎么查看monte carlo 仿真结果

楼主(2019-10-26):
如题,仿真界面如下图,没有问题。

但是我plot输出,总是提示我没有输出被保存,请问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run monte carlo 界面有个 save data之类的点上

网友(2020-01-15):
如果是跑DC的话,需要用output-setup-calculator里的vdc/idc保存想要的数据

网友(2022-03-15):
anyone can show it by pi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