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启动电路和运放是怎么工作的呢?

楼主(2019-10-26):
蓝框里是启动电路么?中间这个运放起到什么作用呢?运放第二级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
首先你要交代下这是个啥电路,输入输出pin是啥吧。。。

网友A:
运算放大器:
在第一张图片中:
两级运算放大器采用单位增益配置(缓冲器)。第一级是差分级。第二阶段是具有电阻负载的A级阶段。连接和标签不清楚。如果运算放大器输出未连接到其他电路,则可能不使用其电压输出。

在第二张图片中:
右侧p-ch提供恒定电流(从连接启动的偏置电路中反映出来)。左侧p-ch提供与Op-Amp输入电压成比例的电流(因为它是从Op-Amp输出p-ch晶体管镜像的-即相同的偏置)。两个电流都在底部n沟道二极管处相加,从而为其他电路提供偏置。使用时,该偏置将提供恒定电流以及与运算放大器输入电压成比例的电流。

启动电路:

启用时,左侧会显示一个p-ch,将电容器充电至Vdd。右侧有一个顶部p-ch,一个中间p-ch和一个底部n-ch晶体管。顶部p-ch和底部n-ch是pd使能开关(启用电路时,顶部p-ch关闭且底部n-ch开启)。最初,电容在pd期间放电(复位)。启用电路后,右下方的n-ch开关打开,而上方的p-ch开关关闭。中间的p-ch晶体管的栅极最初位于gnd,因此它处于导通状态。它的漏极连接到gnd,其源极连接到偏置电路的二极管的栅极以及为电容充电的左侧顶部p-ch晶体管。因此,在启动时,该电路将偏置电路的二极管连接的晶体管的栅极下拉。启动偏置电路,当电容器充电后,拉动偏置电路的二极管的栅极结束。偏置电路启动,左p-ch现在镜像偏置电路,偏置电流将电容器保持在充电状态,右中p-ch晶体管被关闭,因此不再拉低偏置电路二极管的栅极。

还有更多的口哨声,但是基于上面的描述并且了解外部连接,您可以弄清楚其余的一切。祝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算放大器:
在第一张图片中:
 两级运算放大器采用单位增益配置(缓冲器)。第一级是差分级。第二阶段是 ...

厉害了,我的哥哥

楼主(2020-10-26):
引用 网友A:
运算放大器:
在第一张图片中:
两级运算放大器采用单位增益配置(缓冲器)。第一级是差分级。第二阶段是 ...

启用时,电容上方的pmos管为什么导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启用时,电容上方的pmos管为什么导通啊?

启用后,PMOS栅极也应通过启用相应的传输开关(PMOS并行NMOS)连接到相关的BIAS电压。 否则它将是浮动节点,因此它是不可靠的(即基于泄漏,PMOS保持关闭或将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用后,PMOS栅极也应通过启用相应的传输开关(PMOS并行NMOS)连接到相关的BIAS电压。 否则它将是浮动节 ...

这个启动电路是不可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启动电路是不可靠的?

可靠性全部取决于设计裕度和电路条件(内部和外部)。 一个好的设计是必要的。 如果所有电路条件,变化都没有涵盖,并且不允许足够的设计余量,则Spice仿真可能会起作用,但电路可能会不起作用。 在仿真精度方面,这种类型的模拟电路看起来像是异步数字设计。需要经验丰富,勤奋的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