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的突发长度问题

楼主(2019-10-27):
ddr的突发长度可以任意修改的吗?还是说必须依靠手册的规定
同时假设可修改,那我能否在读写的过程不断变化他的突发长度

网友A:
DDR顆粒burst长度是固定的;MIG操作读写长度可以转换为底层多次的burst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顆粒burst长度是固定的;MIG操作读写长度可以转换为底层多次的burst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