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后端的一些文件类型的疑问

楼主(2019-10-27):
这是厂家的标准的IO口的库,然后我用cadence把gds文件导入,生成了版图文件,然后把Verilog文件导入生成了symbol文件,然后我想问一下CDL文件,LEF文件和milkyway文件是做什么用的,他们需要导入吗

网友:
可以发出来 我告诉你

网友A:
一般fab提供的IO库包含了这个IO的电路和版图。

给analog用的(cadence icfb&virtuoso):
电路(网表):cdl    版图:gds

给数字PR用的(分给synopsys和cadence用的)
给synopsys用的:
电路(网表):verilog  版图:milkyway

给cadence用的:
电路(网表):verilog  版图:LEF

其中:cdl是可读的文本网表,符合spice标准,可以直接加入到你的模拟电路里跟gds做lvs验证;
verilog是标准语言,cadence和synopsys都识别的。相当于cadence和synopsys的PR用的电路网表;
gds相当于给icfb&virtuoso的版图,不可读;
milkyway相当于给synopsys的版图,不可读;
LEF相当于给cadence做PR的版图,文本格式,可读,实际上你按照LEF的文本能把这个pad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fab提供的IO库包含了这个IO的电路和版图。

给analog用的(cadence icfb&virtuoso):

谢谢,回答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fab提供的IO库包含了这个IO的电路和版图。

给analog用的(cadence icfb&virtuoso):

还想请问一下我在导入CDL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不知道您知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