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脚本仿真corner

楼主(2019-10-27):
新手小白求帮助
ocnWaveformTool( 'wavescan )
simulator( 'spectre )
design(  "/home/wk/simulation/SIM_DEMOD/spectre/schematic/netlist/netlist")
resultsDir( "/home/wk/simulation/SIM_DEMOD/spectre/schematic_TT10n" )

corners=list("ss_ss" "ff_ff")
foreach(corner corners
modelFile(
    '("/home/wk/Desktop/models/TSMC_TT.scs" strcat(corner))
)
analysis('tran ?stop "1000u"  ?errpreset "moderate"  )

envOption(
             'cnm64bit  t
)

temp( 27 )
run()
selectResult( 'tran )
newWindow()
plot(getData("/MOD_IN") getData("/DEM_OUT") )
)
这个脚本哪里有错误,报的错误里有 Unspected keyword
Cannot start up spectre
求大神帮忙分析

网友:
modelFile(
    '("/home/wk/Desktop/models/TSMC_TT.scs" strcat(corner))
)
改成
modelFile(
    list("/home/wk/Desktop/models/TSMC_TT.scs" strcat(corner))
)

网友:
应该是这样

网友(2020-06-08):
list和‘的区别就是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