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调不出标尺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9-10-27):
打开版图的时候提示LSW加载错误,要导入drf文件。
但是导入之后还是提示有几十个未定义的层次。
然后调用标尺的时候会报错,提示Error* hiCreateCyclicField: value must be contained within the list of choices

萌新求指导。

网友A:
LSW有未定义层次,可能是你用的display.drf和你的pdk不配套。另外display.drf也不需要你特意去导入,只要将此文件放在你打开virtuoso的那个同级路径下,重新开一次virtuoso,就会会自动加载这个display.drf。

Error* hiCreateCyclicField: value must be contained within the list of choices
出现这个错误,你说的调用标尺应该不是系统自带的ruler吧,应该是脚本写的十字标尺之类的。而且还是被写入到form里面的。
这个错误我给你解释下,在用skill写脚本建立一个form时,需要建立很多种filed(域),比如form中有输入字符的输入框,那就是hiCreateStringField,其中的string就是字符串的意思。你的这个hiCreateCyclicField是创建循环域,一般是用来创建那种带一个三角号,点开之后里面有几个选项的,比如创建label时可以选择用什么type的字体,stick 、romon等等。调用标尺是不会用到这个函数的。
所以我怀疑你按的那个快捷键对应的是其他的函数,且那个函数还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W有未定义层次,可能是你用的display.drf和你的pdk不配套。另外display.drf也不需要你特意去导入,只要 ...

谢谢,我找了一个以前的display文件放到那个目录下,标尺的问题解决了,倒是还是有几个未定义的层次,重新导入tf文件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