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novus

楼主(2019-10-28):
innovus中如何像icc中报指定路径的max transition ,reportTranViolation 这个命令中并不能指定路径。report_timing中有报transition的命令吗

网友A:
report_timing -format {instance cell arc fanout load transition delay arrival user_derate ...}
-format 加上 transition 就可以了

也可以改 global variable report_timing_format
set_global report_timing_format {instance cell arc fanout load transition delay arrival user_derate}

如果是新版本 innovus -common_ui, 改成 set_db 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ort_timing -format {instance cell arc fanout load transition delay arrival user_derate ...}
-form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