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xrun的多核模式跑后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10-28):
用xrun的多核模式跑带时序的后仿真,遇到很多很多xmelab的warning(如下所示),跑出来的波形也不对,时序没标上(没有delay)。有大神知道是咋回事吗?非常感谢!1. 跑的时候用的命令选项是xrun -mce -mce_top tb_top.dut
2.用单核模式跑是可以的,没有这么多warning,并且功能正确。

xmelab: *W,SDFINC: The interconnect srctb_top.dut.spare_inst.FE07_fixDrv_01_rough_2_AOI4_MBFF_0710_1_allTviewFE_PDC2579_TIE_01_rough_2_AOI4_MBFF_0710_1_allTview_LTIEHI_88_NET.Ois not connected to the destinationtb_top.dut.spare_inst.fspare_QDFZRSBNM2HCELMX4_23119.RB in instance </proj/netlist/Timing/wcg_cmax.sdf.gz,line 32188302>. The interconnect request will be replaced with a portannotation at the destination.
xmelab:*W,SDFINC: The interconnect srctb_top.dut.spare_inst.FE07_fixDrv_01_rough_2_AOI4_MBFF_0710_1_allTviewFE_PDC3018_TIE_01_rough_2_AOI4_MBFF_0710_1_allTview_LTIEHI_396_NET.Ois not connected to the destinationtb_top.dut.spare_inst.fspare_ND2M2HCERMX6_16470.I1 in instance </proj/netlist/Timing/wcg_cmax.sdf.gz,line 32189318>. The interconnect request will be replaced with a port annotationat the destination.
xmelab:*W,SDFINC: The interconnect srctb_top.dut.spare_inst.FE07_fixDrv_01_rough_2_AOI4_MBFF_0710_1_allTviewFE_PDC76_TIE_01_rough_2_AOI4_MBFF_0710_1_allTview_LTIELO_610_NET.Ois not connected to the destination tb_top.dut.spare_inst.fspare_INVCKCELMX18A_7020.Iin instance </proj/netlist/Timing/wcg_cmax.sdf.gz, line 32189826>. Theinterconnect request will be replaced with a port annotation at the destination.

网友:
xrun是什么

网友A:
SDFINC 是仿真的 nelist 与 sdf 文件不匹配造成的。
SDF 文件中有 INTERCONNECT, 表示端口 O 和端口 RB 相连, INTERCONNECT 这句后面的 delay 应该 annotate 到这一连线上。 可是 netlist 中端口 O 和端口 RB 并不相连, INTERCONNECT 的 delay 无法 annotate, 所以报警。

要查一下为什么 nelist 与 sdf 文件不匹配。仿真应该使用产生 SDF 的同一 net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FINC 是仿真的 nelist 与 sdf 文件不匹配造成的。
SDF 文件中有 INTERCONNECT, 表示端口 O 和端口 RB  ...

用单核模式跑是可以的,没有这些warning。感觉像是多核模式下的design hiararchy变化了,需要做啥特殊处理

网友(2021-08-31):
多核要怎么跑没人有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