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un增量编译时的bind操作

楼主(2019-10-28):
用irun进行增量编译时,rtl和tb分开编译,在tb中,有这样一句话,force tb.u_dut.test_mode =1,在tb中使用了rtl里面的信号,在编译的时候,报了hierarchical reference to primary partition requires permissions. The referenced object needs permission to be waited on.自己查了一下,需要进行bind操作,但试了好几次,还是报了同样的错误,求大神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http://blog.chinaaet.com/weiqi7777/p/5100053526 看看是你描述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log.chinaaet.com/weiqi7777/p/5100053526 看看是你描述的问题吗

照着这样试了,最后还是会报出同样的问题,就是这个图片的最后一行写在tb里面会报语法错误

网友B:
以前我们都不用bind,只要是tb中有force dut的信号,就用的链接里面的四步法产生一个txt文本,然后重新编译反标给dut,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们都不用bind,只要是tb中有force dut的信号,就用的链接里面的四步法产生一个txt文本,然后重新编译 ...

我也是按链接的四部法,加上-nncbind报错,说是没有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们都不用bind,只要是tb中有force dut的信号,就用的链接里面的四步法产生一个txt文本,然后重新编译 ...

是我的版本太低了吗,,ius13.20,没有-nncb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