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测量规则图形的L、W的Skill 的脚本

楼主(2019-10-28):
测量path长度及rectangle长宽
这个skill脚本可以用来测量path的长度和rectangle的长宽。
用法:
复制代码保存为 measurelength.il, 在icfb的CIW窗口
load "measurelength.il" 注意空格
在layout界面选中要测量的path或rectangle, 按下 Ctrl+k 即可显示相关尺寸,如下图所示。

/*
Synopsis : Path_Length()
Description : Measure Path & Rectangle Length
*/
procedure( Path_Length()
prog( (winId cvId selObj shape points llx lly urx ury)
winId = hiGetCurrentWindow()
cvId = getEditRep(winId)
selObj = geGetSelSet(cvId)
leClearAllRuler(cvId)
foreach(shape selObj
case( shape~>objType
("rect" || "inst"
Box = shape~>bBox
llx = car(car(Box))
lly = cadr(car(Box))
urx = car(cadr(Box))
ury = cadr(cadr(Box))
points= list((llxlly+ury)/2)(urxlly+ury)/2))
leCreateRuler(cvId points)
points= list(((llx+urx)/2:lly)((llx+urx)/2:ury))
leCreateRuler(cvId points)
)
("path"
points = shape~>path
leCreateRuler(cvId points)
)
(t hiDisplayAppDBox(?name 'JWPath_Length ?buttonLayout 'Close
?dboxBanner "Warning!!" ?dboxText "No Select Objet (rect/cell/path)"))
);case
);foreach
);prog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k" "ath_Length()")

网友:
很好的脚本

网友(2020-01-02):
冒号和括号的左半边连在一起就是表情符号。

网友A(2020-09-25):
我试试看效果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试看效果先

脚本运行不适用

网友:
亲测能用,如果加上polygon的测量,那就完美了。

网友(2021-11-12):
thanks for you share

网友(2024-12-26):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