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知S参数和等效电路,怎么样用ADS得到每个元件的具体值

楼主(2019-10-28):
100资产
我用HFSS画了一个谐振器然后仿真得到S参数曲线,另外还知道这个谐振器的等效电路,请问怎么具体操作ADS可以得到其中的L、C大小呢

网友A(2021-06-09):
大牛,你找到答案了吗,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牛,你找到答案了吗,求分享!

依然不太会,简单的等效电路就用Z参数算吧,复杂的只能用ads优化出来一个可能的解吧

网友(2023-11-07):
大牛可以问下怎么优化出那个大概的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