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iasPG pin在NWEL上,ICC write_verilog 怎么导出来

楼主(2019-10-28):
求助,如题。设计中,有一套库文件的MW中,标准单元的cell有个BiasPG pin (VCCNW),这个pin的属性layer是NWEL,请问在ICC中,如何能通过write_verilog -pg 导出?(这个命令默认好像只能导出属性是M1 的PG pin)

网友A:
声明这个BiasPG连接到正确的PG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明这个BiasPG连接到正确的PG上

谢谢了,这个pin write_verilog已经可以吐出来了。我以为是layer的问题导致的呢。但是有个情况,在不同power domain里的主电源是不一样的,用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G -power_pin VCCNW 的话就会把所有std cell的VCCNW都连到VDDG上,但是真正的情况应该是不同power domain里的std_cell 连到各自的主电源上(例如VDDA VDDB这种),这种情况改怎么处理呢?谢谢了

网友A:
connect_pg_net -net VDDA/VDDB [get_flat_pins */VCCNW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nect_pg_net -net VDDA/VDDB [get_flat_pins */VCCNW -all]

好,谢谢了!

网友B(2020-01-13):
引用 网友A:
connect_pg_net -net VDDA/VDDB [get_flat_pins */VCCNW -all]

icc里没有connect_pg_net
是版本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谢谢了!

楼主,搞定没?
我也遇上这问题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定没?
我也遇上这问题了,谢谢。

搞定了 要自己derive_pg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要自己derive_pg一下就行了

derive_pg_connection
我也是这么干的,所有fillter的bias都连对了, 但standard cell的vnw vpw还是悬空。
其他的要设点什么吗?包括upf里的定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要自己derive_pg一下就行了

如果用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XXX -power_pin [get_object_name [get_flat_pin */VNW -all]
会提示bias不是power pin, 连不上的。

楼主:
直接derive_pg_connections -power_pin VNW -power_net XXX -reconnec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XXX -power_pin [get_object_name [get_flat_pin */VNW -all]
...

直接derive_pg_connections -power_pin VNW -power_net XXX -reconnect

网友B:
谢谢楼主, 你这个方法可行的。
但再问一句,多个power domain的话, vnw应该连不同电压吧, 所以我最后还是用了脚本,先找出每个cellVDD上的电源,然后在derive_pg到这个cell的VNW上。 有点傻, 运行时间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 你这个方法可行的。
但再问一句,多个power domain的话, vnw应该连不同电压吧, 所以我最后还 ...

理论上VNW都应该是常开的,保证power domain关断的时候出现不必要的泄露电流好像,所以用一个命令应该是可以的!具体你可以查查看有没有相关资料说明,可以一起分享学习下!

网友(2020-08-12):
引用 网友B:
icc里没有connect_pg_net
是版本问题吗?

connect_pg_net 是ICC2
derive_pg_connection是 ICC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VNW都应该是常开的,保证power domain关断的时候出现不必要的泄露电流好像,所以用一个命令应该是 ...

那就是将所有的nw都连接到一个always on的power net上?

网友:
set_design_attributes -elements {.} -attribute enable_bias true  这个可以打开bias pg选项

网友C(2021-01-20):
引用 楼主:
理论上VNW都应该是常开的,保证power domain关断的时候出现不必要的泄露电流好像,所以用一个命令应该是 ...

请教下, NW 都连接always on power net的话,tap cell是不是只能用FILLBIASNWLERM ,  然后用 power strap 将这些tap cell的 VIA连接一起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NW 都连接always on power net的话,tap cell是不是只能用FILLBIASNWLERM ,  然后用 power stra ...

需要关断的power domian里是要用这种,然后用相关命令将里面的阱骗置连到always on power上就行了 。在其他always on 的domain里用常规的tap cell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关断的power domian里是要用这种,然后用相关命令将里面的阱骗置连到always on power上就行了 。在其 ...

明白了,谢谢啦 受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关断的power domian里是要用这种,然后用相关命令将里面的阱骗置连到always on power上就行了 。在其 ...

请教下 , 还有个疑问,这些FILLBAISNW 的NW pin用什么命令 连着一起呢,可以纵向连接一起。create_power_strap 貌似不行, preroute_standard_cell 不能纵向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 还有个疑问,这些FILLBAISNW 的NW pin用什么命令 连着一起呢,可以纵向连接一起。create_power ...

preroute_standard_cells可以控制纵向连接啊,-connect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preroute_standard_cells可以控制纵向连接啊,-connect选项

谢谢回复,确实可以的,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