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H, VIL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19-10-28):
一般文档中,VIH和VIL的参数规格如下所示:

我的疑问是:VDD 在worst,best和typical条件下不相同,那是否表示VIH和VIL在3个case下也不相同,还是只是参考typical,谢谢

VIH

VIH

网友:
在三种case种也不相同

网友:
VDD會變,所以跟著變

网友:
是你會錯意了嗎?
應該是此IC被使用在選定的VDD後.
input 的VIH,  最小為0.65VDD  最高不得超過VDD+0.4
同理, 其他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