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怎样开机让VNC自动按用户建端口

楼主(2019-10-28):
请问各位怎样开机让VNC自动按用户建端口,谢谢,开机脚本也可

网友:
这些不都是在vnc的配置文件里写好的吗?

网友A:
/etc/sysconfig/vncserver,用户端口启动信息都写进去,开机就会自启动vncser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c/sysconfig/vncserver,用户端口启动信息都写进去,开机就会自启动vncserver了

谢谢大神,主要是我才第一次接触到vnc,特来向各位大神请教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c/sysconfig/vncserver,用户端口启动信息都写进去,开机就会自启动vncserver了

请教下大神,我用户信息和端口已经写进去了,开机还是没有建端口呢,谢谢

[root@YF240 simulation]# cat /etc/sysconfig/vncservers
# THIS FILE HAS BEEN REPLACED BY /lib/systemd/system/vncserver@.service
#
#
VNCSERVERS="1:root"
VNCSERVERARGS[1]="-depth 24 -geometry 1920x1080"

VNCSERVERS="3:eda_tools"
VNCSERVERARGS[3]="-depth 24 -geometry 1920x1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