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 怎么让一个电路里所有晶体管阈值电压约为0.25V 90nm工艺可以吗 65nm呢

楼主(2019-10-28):
(图片)

网友:
65nm的LVT管也差不多,看具体工艺了

网友:
别人论文里只不过是用了低阈值电压的管子(LVT),他们那个工艺正好是0.25V的阈值电压
你没有必要连这个也无脑照抄,非得要一个0.25V阈值电压的管子,你应该从论文里学到用低阈值电压的管子能解决headroom的问题,而不是把阈值电压做到0.25V
非要低阈值电压,具体要看你用的工艺提供的LVT管子阈值电压有多少,如果是双阱工艺有na管子,那阈值电压能更低

网友:
foundry厂可以调节阈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