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带宽积大于-3db带宽的运放,如何进行补偿?

楼主(2019-10-29):
现在要设计一个运放,增益带宽积180MHz,带宽34MHz,并且单位增益稳定。这样有一个极点在带宽内了,怎样补偿才能保证在单位增益时稳定?电路基本结构如图所示。现在的解决办法是用零点补偿带内的极点,但是闭环响应尖峰还是很大,各位大佬有什么思路?

网友A:
增益带宽积为什么会在前面呢,什么原理

网友B:
你这个34M是单位增益带宽,不是-3dB带宽
还有你的结构图太糊了,看不清
感觉你好多概念还没弄很清楚,多看看书吧

网友C:
对于补偿后的单极点系统,GBW=Av0*(f-3db)。这么算你的dc gain只有6左右?
你的概念有点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带宽积为什么会在前面呢,什么原理

增益带宽积是在200khz这个点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34M是单位增益带宽,不是-3dB带宽
还有你的结构图太糊了,看不清
感觉你好多概念还没弄很清楚,多看 ...

对于单极点系统来说,单位增益带宽和-3db带宽大小是一样的啊。图是在内网,用手机拍的,所以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34M是单位增益带宽,不是-3dB带宽
还有你的结构图太糊了,看不清
感觉你好多概念还没弄很清楚,多看 ...

对于单极点系统,单位增益带宽积和-3db带宽大小是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补偿后的单极点系统,GBW=Av0*(f-3db)。这么算你的dc gain只有6左右?
你的概念有点混乱。 ...

计算是这样的,但可以在任何频率点测试GBW,不一定要在-3db频率。

网友:
可以设计降低带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单极点系统来说,单位增益带宽和-3db带宽大小是一样的啊。图是在内网,用手机拍的,所以不清楚。 ...

你这概念有点混乱
按你给出的180M增益带宽积,还有直流增益95dB,放大倍数差不多是56k,根据增益带宽积算出来你的-3dB带宽在3.2kHz,也就是你画的图的第一个转折点在的位置
还有,对于单极点系统来说,单位增益带宽应该和增益带宽积大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