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零极点补偿分析

楼主(2019-10-29):
如图所示,折叠型共源共栅加源极更随器结构放大电路;仿真出开环相位裕度只有十几度,进行相位补偿时,出现问题candence分析零极点如下图:

主极点在共源共栅输出端,此主机点在共漏输出端(折叠点也存在一个极点);现在考虑在共源共栅输出端和共漏输出端加电容补偿,但是仿真后次主极点更小了,非常接近主极点;考虑在共源共栅输出端加对地电容,也是同样的结果,会得到2个接近的极点,求各位指导如何进行补偿。同时零点也非常接近主极点,导致怎么补偿相位裕度也只有不到20度,求各位提点一下

输入级电流是600u;共栅级和源极跟随器都是25u;M4电流是625u;va和vb是接电流镜

楼主:
dc gain 大概是73db,3db带宽接近800k

楼主:
顶一下,求各位指导a

网友A:
这种结构主极点应该在第一级的输出端,也就是M5的gate,尝试在M2的Source和M5的Source加补偿试一下吧。还可以试一下调节M6的电流。如果OUT的负载很大,那么主极点就会出现在该处,这时候密勒补偿就没用了,并且反而会使次极点更靠近主极点,PM也会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主极点应该在第一级的输出端,也就是M5的gate,尝试在M2的Source和M5的Source加补偿试一下吧。还可 ...

再请教一下,主极点在M5栅的话,补偿不是应该在M5栅接对地电容,让主极点更靠近原点吗;同时有2个次主极点位置很接近,所以应该没法让次极点更远
有一个很靠近主极点的零点,这个又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单纯加对地电容的话只是增加C的大小,对极点位置的贡献不大,相对来说密勒补偿可以用较小的电容让极点的位置发生较大的变化(变化大约是C乘以增益),从而达到极点分裂的目的,但是前提是被移动的极点是主极点,这样才能靠近原点的同时远离次极点。(因为次极点相对固定)如果他作为次极点,移动的结果就是更靠近原点,意味着更靠近主极点。

回到你的结构上,我认为问题出在你的主极点不是M5的gate而是在端OUT,检查一下你M6的偏置电流吧,把它设大一点。
你的带宽很低,正常这种结构不会有很低的带宽,因此我怀疑你的负载过重,或者偏置电流太小。
另外,这种电路的零点虽然存在,但都是在较高的频率上,并且和非主极点成对出现,出现在低频处难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加对地电容的话只是增加C的大小,对极点位置的贡献不大,相对来说密勒补偿可以用较小的电容让极点的位 ...

这是零极点分析及增益与相位裕度的结果;相位裕度太小,那个零点是仿真时出了错误;现在这个是正常的;
负载之前是1pf电容,现在是0pf电容,如果按你说的补偿的话会出现右半平面的极点。
M6的电流有25ua,觉得应该足够了

网友A:
方便的话贴电路上来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贴电路上来看一下吧

1楼就是电路,AC的时候输入输出通过1G的大电阻连接,其他就是1楼的

网友:
可以做小信号等效电路推导一下。

网友B:
先不急着补偿,先根据DC结果,把各节点的极点算出来先,现在光看波特图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正常来说这个结构只有1个高阻点,不用补偿,所以要弄清楚谁是主极点,为什么次极点这么近。还有的是,你最后电路是用在什么地方?反馈系数是1吗(接成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急着补偿,先根据DC结果,把各节点的极点算出来先,现在光看波特图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正常来说这个结构 ...

您说的更具DC结果计算极点,是指把每个节点的MOS管对应的电容电阻找出来更具小信号模型计算吧;
我计算主极点是在共栅输出那个点;次主极点是在源更随器和折叠点;最后应用是在输入输出之间接了50f的电容和一个大电阻构成反馈

网友B:
计算结果和仿真的接近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就是你说的在共栅输出端加电容,源跟随器加大电流和尺寸,把它的输出极点变大。照理说你折叠点极点不变,主极点拉小,最后能变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结果和仿真的接近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就是你说的在共栅输出端加电容,源跟随器加大电流和尺寸, ...

接近,不过那个补偿电容到了30pf,相位裕度才有45度;应该还是电路设计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