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ntos7没有system,怎么解决Calibre无法输入字符的问题?

楼主(2019-10-29):
centos6版本的左上角就有applications、Places、system。
可是,centos7版本左上角只有applications、Places。如图。
我安装的calibre无法输入字符,想去system> Preferences> Input Method设置的。
现在没有system,根本找不到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A(2020-03-04):
在csh加上下面的命令,重开Terminal ,启动virtuoso ,打开调用calibre,即可正常删除输入字符了。
unsetenv XMODIFIERS

网友B(2019-10-29):
我用centos8给你找了一下相似的

应该是在system tool-->settings里边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centos8给你找了一下相似的

应该是在system tool-->settings里边设置

这个我试过了,还是无法解决Calibre的问题。同样的问题在centos6里选system的input methon就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过了,还是无法解决Calibre的问题。同样的问题在centos6里选system的input methon就可以解决。
...

好吧。。没用过centos6,centos7还是用过几次

网友:
同问,就是Calibre的LVS中无法加上空的子电路,还要自己输入,请高人指教?

网友C:
输入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法的问题???

应该是,centos7没办法关闭输入法

网友D(2020-02-06):
@bearlin12 最后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bearlin12 最后解决了吗

至今没解决

网友E(2020-12-12):
引用 网友A:
在csh加上下面的命令,重开Terminal ,启动virtuoso ,打开调用calibre,即可正常删除输入字符了。
unseten ...

别的方法都没效果,就您这个有效
还想请问下是每次virtuoso前都要在csh下输这个命令吗?有没有快捷的设置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别的方法都没效果,就您这个有效
还想请问下是每次virtuoso前都要在csh下输这个命令吗?有没有快捷的设置 ...

在 home/.cshrc  加上该条指令,重开Terminal即可,只用设置一次,以后都有效。
bash 等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 home/.cshrc  加上该条指令,重开Terminal即可,只用设置一次,以后都有效。
bash 等类似。
...

已解决,小白十分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2022-08-05):
引用 网友A:
在csh加上下面的命令,重开Terminal ,启动virtuoso ,打开调用calibre,即可正常删除输入字符了。
unseten ...

完美解决 感谢分享

网友F(2023-03-22):
引用 网友A:
在 home/.cshrc  加上该条指令,重开Terminal即可,只用设置一次,以后都有效。
bash 等类似。
...

请问我的家目录下面没有.cshrc文件 是什么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我的家目录下面没有.cshrc文件 是什么原因

你的可能是.bashrc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可能是.bashrc

谢谢,我找到了bashrc

网友(2024-05-31):
XMODIFIERS 实际上是指定 X图形程序的输入法

网友(2024-11-29):
输入法不要用中文的

网友(2025-05-24):
引用 网友G:
你的可能是.bashrc

bash命令也一样吗?我记得bash里的不是expor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