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 A5 的 编译器哪里有?

楼主(2019-10-29):
这边有一个ARM A5 IP, 请问去哪里能弄到对应的toolcains呢? 我在linux 下 安装了一个DS5 ,但是没有license, 用不了。

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楼主:
顶一下。。。。。
顶一下。。。。。

网友A:
ds5在eetop里就有可用的, 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5在eetop里就有可用的, 找找

I don't find crack for linux version......

Do you have any ?

网友:
引用 楼主:
I don't find crack for linux version......

Do you have any ?

yes

楼主:
能否分享一份?

20059721@qq.com

谢谢。

网友B:
arm-gcc,最近在整A9,A5也要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m-gcc,最近在整A9,A5也要弄

怎么搞, 有什么思路吗?我回去也研究下,只是直接用arm gcc 里面的几个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搞, 有什么思路吗?我回去也研究下,只是直接用arm gcc 里面的几个命令就可以了

...

看看手册吧,找点例子修改修改,C没什么说的主要是汇编和scat格式略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