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如何实现“物理开关”

楼主(2019-10-29):
现在要用于控制Charge Pump输出通路的开断,因此在CP输出端口引入一个开关,但使用普通CMOS传输门无法达到要求。我想实现类似继电器一样的效果,开关闭合时,CP电流可以无损通过开关到后级;开关断开时,CP电流无法通过开关到后级,且后级电位变化不对开关前(CP输出端口)产生影响。

请问各方大佬:如何设计比较合理,且AMS仿真不报错?

网友A: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switch_va( IN, OUT, C, GND );

  inout  IN, OUT, C, GND;
  electrical  IN, OUT, C, GND;
  parameter vth = 0.75;
  integer closed;
  real cond;

  analog begin
    closed = ( V( C, GND ) > vth ? 1 : 0 );
    if ( closed )
      cond = 1.0;
    else
      cond = 1.0e-9;
      I( IN, OUT ) <+ V( IN, OUT )*transition( cond, 0, 10p );
  end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非常感谢,自己琢磨出来写法,但是开关闭合后,出现电流仅单向传输的问题,我先用用你的代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