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内部基准问题

楼主(2019-10-29):
最近在做一个反向项目ADC,基准是内置的没有引出来或者外接,但是提图里面没有发现基准电路,只有温度传感器delta VBE和VBE产生电路,求问这种一般的基准方法是直接采样delta VBE和VBE当作基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温漂怎么解决的?

网友:
带隙其实就是VBE和deltaVBE按照一定的比例相加所得到的,可以在ADC 的dac出按比例由VBE以及deltaVBE得到VREF

网友A:
带隙的vref是VBE和deltaVBE模拟域按比例相加所得,如果没有VREF,可以考虑在ADC的dac处按比例加上VBE和deltaVBE得到Vref,获得零温漂的参考。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隙的vref是VBE和deltaVBE模拟域按比例相加所得,如果没有VREF,可以考虑在ADC的dac处按比例加上VBE和delt ...

请问有相关paper参考吗,谢谢~

网友:
原理上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相关paper参考吗,谢谢~

这篇文章有点类似

论文

楼主(2020-06-03):
引用 网友A:
带隙的vref是VBE和deltaVBE模拟域按比例相加所得,如果没有VREF,可以考虑在ADC的dac处按比例加上VBE和delt ...

但是这样VBE喝deltaVBE直接驱动电容,会不会驱动能力不够啊,工业上这样用的多吗,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VBE喝deltaVBE直接驱动电容,会不会驱动能力不够啊,工业上这样用的多吗,谢谢大佬 ...

1.速度慢的可以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速度慢的可以驱动

2.驱动不了的,可以考虑复制一路vbe,增加电流,或者做一个单位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