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nlCDLPrintNMOSfetElement

楼主(2019-10-29):
请问一下,用脚本跑auCdl的时候,发现hnlCDLPrintNMOSfetElement这个函数好像不运行,但同样的脚本,用cdl跑的时候,这个函数就运行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自己写Netlist procedures ?调用这个函数?还是咋样呢?

网友:
没懂,auCdl和cdl是程序?cdl不是netlist吗?

楼主:
cdl和auCdl,都是netlist,我说的是用skill脚本去调用cadence去跑cdl和auCdl时候,有点问题没弄明白,我自己调用的 hnlCDLPrintNMOSfetElement这个函数,在跑auCdl的脚本里面没运行,但是在跑cdl的脚本运行了,我不知道是脚本的问题呢还是auCdl是需要CDF里面的netlistProcedure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去定义hnlCDLPrintNMOSfetElement这个函数了。

网友(2020-05-04):
cdl是需要hnlCDLPrintNMOSfetElement这个函数的,这个会告诉cdl器件是什么。可是aucdl不需要或者可以说不认这个函数,aucdl只需要指定model就好了,netlistProcedure会自己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