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跨导vs电流密度和fT,fMAX vs ID/W的曲线怎么画

楼主(2019-10-29):
在做一个混频器,读的是sorin voinigescu的高频集成电路这本书,书上很多都是基于gm vs ID/W的曲线和fT,fMAX vs ID/W以及gm/W vs VGS的曲线来设计电路。请问这些曲线在cadence中怎么仿真出来呢?

网友A:
请问你需要知道这个干什么用呢?你是全部都是自己设计吗?

网友B:
cadence是画不出来的
要先用cadence仿真,然后用matlab画,可以看Systematic design of analog cmos circui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ence是画不出来的
要先用cadence仿真,然后用matlab画,可以看Systematic design of analog cmos circui ...

谢谢 我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需要知道这个干什么用呢?你是全部都是自己设计吗?

我想跟据这些曲线确定管子的偏置区。

网友(2023-07-27):
你好,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或者资料可以看吗,我也想绘制出(不止单管)的ft跟扫描参数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