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CreateAppForm的buttonLayout

楼主(2019-10-29):
请教一下,在hiCreateAppForm中,如果希望按空格键而不是Enter键,就能实现程序的运行,应该怎么实现呢?

我看到说明书上有这一段,但不会用,说明书附图如下:

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我看了,我想你应该是理解错了。
我的理解是,Enter默认是执行buttonText的第一项,一般都是OK / Apply / Hide这些button。
函数有规定这个buttonText可以用哪些。但如果你要自己定制一个序列,那么buttonText的第一项的第一项就不一定是那三个选项中的一个,这时需要你做一个设定,让Enter去关联到你的OK的位置。
那个.cdsenv是在你的用户目录下,用vi 打开,并添加那一行ui formDefultAction string "value"
是指完保存退出,然后重新打开一个virtuoso,新打开的virtuoso会自动加载这个.cdsenv,就会把那句话加载进去。
这时在form中按回车时,系统会自动在下面的按钮列表中搜索那个OK,不管你自定义的OK在什么位置,都会去执行OK。
如果搜索不到,那么执行按钮列表的第一项。

不过我试了一下,似乎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我想你应该是理解错了。
我的理解是,Enter默认是执行buttonText的第一项,一般都是OK / Apply / H ...

嗯,我后来也发现了,不是我描述的功能。是Enter链接到button,不是和键盘按键有关。

Enter 可以链接到自定义的按钮,应该是可以。不过自定义的按钮返回值(s_customButtonCB)我还不会。。

就是这句话:
’(s_customButtonText s_customButtonCB)

你可以试试用这个自定义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