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普通5V PMOS管的N阱到衬底耐压是多少?能在20V电源下用吗?

楼主(2019-10-29):
源极和N阱都接20V电源,仿真功能是正常的,也没有报击穿警告,这说明Nwell-Psub反向能耐20V吗?
但20V的管子的nbl-psub都有明确的耐压为20V,超过就击穿,仿真都能仿真出来。
我看普通5V pmos管模型中没有加入Nwell-Psub二极管模型,但别的高压20V管子都加入了各种pn结二极管模型,且都有一定的耐压限制,不知道为什么5V pmos管模型中没有.

网友(2025-03-23):
楼主有答案的吗,如果栅源、栅漏在耐压范围内,可以用源与N阱短接然后将管子放到高压域里使用吗?是否需要考虑N阱与Psub之间的耐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