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uld not read source database file 咋整啊?

楼主(2019-10-29):
RT,新项目,跑个lvs有点懵,搞不定了,求助!!!

网友A:
文件没有产生阿

网友B:
这个不要太简单,问一下你同事,顺手就给你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要太简单,问一下你同事,顺手就给你解决了。

。。。我也觉得简单,就是忘记了,扎心了,老铁你给我说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没有产生阿

是的啊,忘了以前是怎么解决的了,求助求助

网友C:
我遇到这个问题,一般会试这三种方法:第一个是把电路图check and save,不过估计楼主不是这种情况。第二个是勾选LVS界面里的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第三个是自己导出来一个CDL的文件,然后把这个文件添加到LVS界面里面去。不知道这几个方法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这个问题,一般会试这三种方法:第一个是把电路图check and save,不过估计楼主不是这种情况。第二个 ...

楼上正解。
楼主没同事在身边吗?叫过来看一眼就给解决了呀。
不行也可以找你的team leader呀。
简单的问题就要讲求解决的效率,在网上问,一个是说不清楚,二是从提问到回答总有个时间间隔。
我一般有问题都是先问同事,都搞不定才来网上问,毕竟比较难的问题的话,可能要等几天时间才会有大佬帮忙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这个问题,一般会试这三种方法:第一个是把电路图check and save,不过估计楼主不是这种情况。第二个 ...

楼上正解!!!

网友(2021-01-07):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这个问题,一般会试这三种方法:第一个是把电路图check and save,不过估计楼主不是这种情况。第二个 ...

老哥靠谱

网友:
网表没提出来

网友(2021-03-31):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这个问题,一般会试这三种方法:第一个是把电路图check and save,不过估计楼主不是这种情况。第二个 ...

正解 太感谢了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