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在linux下如何以命令行的方式使用?

楼主(2019-10-29):
在linux环境下安装了hspice,想要通过命令行的方式进行软件的操作。请问有相关教程或资料吗?

网友A:
我一般是hspice -i <输入> -o <输出>
再打开waveview
我感觉这样就够了

具体的话手册里讲的很全,坛子里很容易搜到
搜:hspice reference manu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hspice -i  -o
再打开waveview
我感觉这样就够了

谢谢前辈,刚装好软件,还没用过命令行的方式。十分感谢!

网友(2020-03-26):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hspice -i  -o
再打开waveview
我感觉这样就够了

hspice -i <输入> -o <输出>
请问这个输入输出要填入什么
cadence的电路使用hspice仿真要怎么才能得到波形图呢

网友(2022-08-27):
您好,有linux环境下的hspice的安装包吗想求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