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arge pump 失配电流仿真

楼主(2019-10-29):
想请教一下charge pump 失配电流仿真的方法。
想仿真电荷泵输出电压与电流的关系,仿真图就像图片中的一样。
各位有什么思路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十分感谢!

网友A:
charge pump的输出挂上dc电压源,设置该电压源的电压为变量,进行变量扫描(图示x轴),流过该电压源的电流值即为电流失配(图示y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ge pump的输出挂上dc电压源,设置该电压源的电压为变量,进行变量扫描(图示x轴),流过该电压源的电流 ...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ge pump的输出挂上dc电压源,设置该电压源的电压为变量,进行变量扫描(图示x轴),流过该电压源的电流 ...

请问一下,扫描电压时,需要和什么分析一起做?

网友(2023-10-07):
请问一下楼主,这是什么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扫描电压时,需要和什么分析一起做?

充放电 上下管打开,dc扫描输出电压,然后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放电 上下管打开,dc扫描输出电压,然后看电流

不是开瞬态看的吗

网友C(2024-01-15):
失配应该是有两种 一种是静态电流的失配 一种是动态电流的失配

网友D(2024-09-03):
引用 网友A:
charge pump的输出挂上dc电压源,设置该电压源的电压为变量,进行变量扫描(图示x轴),流过该电压源的电流 ...

请问测试时电荷泵后面要接LPF吗

网友E(2024-12-06):
引用 网友D:
请问测试时电荷泵后面要接LPF吗

建议不接,仅看CHP的性能;在跑环路看实际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不接,仅看CHP的性能;在跑环路看实际性能

请问上升的这条红色的线是怎么得到的,是先把UP打开仿真得到蓝线,再只打开DN得到红色线,还是说是仿真出来的线对称过去的

UP和DN都打开 ,我仿真出来的长这个样子,似乎是楼主想要的效果,但和这个电流是nA,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测试时电荷泵后面要接LPF吗

测试时接一个电容就可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不接,仅看CHP的性能;在跑环路看实际性能

谢谢!

网友F(2025-02-19):
引用 网友C:
失配应该是有两种 一种是静态电流的失配 一种是动态电流的失配

那通常是看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呢

网友F(2025-10-11):
引用 网友F:
那通常是看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呢

静态的就看下就可以了,再拍一下MC ,动态的话不好写表达式,不太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静态的就看下就可以了,再拍一下MC ,动态的话不好写表达式,不太好看。
...

大佬您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想将PFD和电荷泵联合跑一下tran看看效果的话,电荷泵的输出还是只接一个vdc吗,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相当于这个点对地短路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