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DRC问题求助

楼主(2019-10-29):
在采用smic 0.18 工艺画版图添加过PAD之后,出现了几个奇怪的错误不知道怎么改,如下图:希望能有大佬指点一下。

DRC的报错图

DRC的报错图

错误545

错误545

错误534、544、546、547、548

错误534、544、546、547、548

网友:
本主题需向作者支付 20 信元资产 才能浏览
本主题购买截止日期为 2019-10-29 22:10,到期后将免费

网友:
你发求助帖要要钱的吗,,,

网友A:
题目有点不清晰啊,但根据你的信息推测你这个是不是应该用ESD的画法呢,如果是ESD管子,那就需要包double guardring

网友:
把你版图上的MOS管用guard ring包起来,看你这个应该是SMIC 180nm工艺,支持自动添加guard ring,在版图界面菜单栏中creat --- MPP Guard Ring   分别画上N型和P型guard ring就OK了。

网友:
报出来的是latch up的error  你的MOS 连接到PAD 要有完整的guradr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题目有点不清晰啊,但根据你的信息推测你这个是不是应该用ESD的画法呢,如果是ESD管子,那就需要包double g ...

你好:
    请问ESD管子的具体画法是怎样呢?
    双层GUARDING要连接在相同电位上吗,双环结构 环玉环之间间距是怎么要求的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问ESD管子的具体画法是怎样呢?
    双层GUARDING要连接在相同电位上吗,双环结构 环玉环之 ...

给你一个工艺参考一下,具体的各种距离你还是得查找你所用工艺的design rule,但大体的精神是一样的,nring接vdd,pring接gn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工艺参考一下,具体的各种距离你还是得查找你所用工艺的design rule,但大体的精神是一样的,nri ...

好的   谢谢你 请问这是什么工艺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你 请问这是什么工艺的呢

新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