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仿真结果做不了fft。。。

楼主(2019-10-29):
如图,对一个采样率20MHz的14-bit DAC进行tran仿真,输入sin信号频率48.828125KHz,理想的14-bit adc信号是1.25MHz,采样点数取4096个,周期取了10个,也就是204.8u,对仿真出的结果进行Measurements spectrum,star/stop time取1u和205.8u , sample count取4096,然后做fft显示ENOB、THD、SFDR、SNR都是-nan。。。有朋友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楼主:
希望有前辈可以解答。。。TOT

楼主:
为什么会显示not a number呢。。

网友A:
你时间写的对吗?没有秒吗?具体我也忘了,而且一般我下面不设置别的选项

网友:
start stop time 要带单位,否则默认应该是秒,一般写1ns

网友:
高深,不懂,赞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时间写的对吗?没有秒吗?具体我也忘了,而且一般我下面不设置别的选项 ...

是因为忘了写单位。。后来发现了。。。太蠢了自己。。。

网友:
要写ns 。你这样会默认是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