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DRC遇到一个错误,希望有到老能够指点

楼主(2019-10-29):
采用smic0.18 工艺画了一个版图但出现了一个不太会解决的错误,如下图:希望能有大佬指点一下

1

1

网友A:
错误信息是,这颗mos有连接到IO上的端,那么这颗mos就必须做环形的tap,就是ring。这个mos如果是在core内部的,基本可以不用管,因为singal PAD一般都是会通过电阻的,通过电阻之后就不算直接接在PAD上了。
不过在做core mos的时候,如果不是digital的,最好还是都围上ring。

网友B:
没有打tap?

网友C:
mos 是4端器件 你接了几个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 是4端器件 你接了几个端?

您知道衬底怎么接么? 我接了源栅漏三个端,但实验室同学也是这么接的就没有报这个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信息是,这颗mos有连接到IO上的端,那么这颗mos就必须做环形的tap,就是ring。这个mos如果是在core内部 ...

MOS加ring是这样么?如果是的话,我已经加上了啊

NMOS部分的版图

NMOS部分的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打tap?

tap是指什么?我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tap是指什么?我不太明白

衬底接触,衬底电位,MOS是四端器件BULK应该要接电位的

楼主:
衬底接电位在版图上应该怎么画出来?,或者能从哪获得画衬底电位的方法?

网友(2019-12-20):
你的ntap没有闭合 你角落只用金属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