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G传输门输出高不上去

楼主(2019-10-29):
TG门的输出不接任何东西的时候可以输出高电平,但是接buffer后,输出高不上去了?
我在TG门前面加了buffer,输出电平高了一些,但是buffer已经加到70um了,输出也只有600mV,应该怎么办?谢谢 1572356902(1).png

网友A:
传输门本身是没有上拉和下拉能力的,看你波形像是被很有规律的拉下来了,而且你前面是一组bus线,这组线是怎么接到前一级BUFF的,还有检查一下BUFF上的电源地的电压设的是不是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门本身是没有上拉和下拉能力的,看你波形像是被很有规律的拉下来了,而且你前面是一组bus线,这组线是 ...

谢谢,我因为输出连接到了别的东西,把它拉下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因为输出连接到了别的东西,把它拉下去了

哈哈,原来是这种错误,感觉每次如果产生了各种奇葩的错误就先看看自己是不是什么东西设置错了,或者是电路连接出现了错误,经验之谈